苹果手机换屏幕有弹窗,这方法学会随意换屏就是这么爽,不再碍眼

楼主(2021-12-13):
  苹果手机换屏幕有弹窗,总提示“无法验证此iPhone是否搭载Apple原装显示屏”,其实,这是苹果一贯的作风,屏幕、电池、摄像头等元件都进行了加密,如果私自更换了非官方原装或者未认证的屏幕就会有此提示,其实以后买的二手机,就可以清楚的知道手机到底有没有换过屏幕了。

  这个提醒在主界面弹窗显示后还将会在锁屏通知中连续显示4天,然后在设置的【关于】中继续保留15天,最后这些信息还会被添加到某个设备配置文件中。

  其实,苹果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对iPhone屏幕进行加密了,iPhone 8/X系列发布时,苹果在屏幕中加入了原彩显示功能,更换屏幕后必须写入和更换下来的屏幕码一致才能使用原彩功能,否则原彩功能无法正常打开。

  你会说最直接了当的方法就是去售后更换屏幕,就不会出现此类提示了。大家也知道,售后更换费用还是比较贵的,换一块屏幕的价格有时候足以买部国产手机了。那真的就没有解决方法了吗?下面就来具体看一下吧!

  换屏弹窗这是因为官方在触摸IC里面做了加密验证的原因,无论是更换原装显示屏,还是更换了触摸IP,都会有此提示。

  一、目前解决这个问题,必须把加密的触摸IC搬移到需要更换的显示屏上才可以。

  首先,用专业数据读写工具,先提取原装屏幕数据,然后写入到新屏幕中,然后把触摸IC模块拆下,除胶清理干净,安装在我们已经更换好的触摸TP排线上。安装好触摸IC后再次开机提示已经消失了。

  在打磨的过程中有网友表示很容易伤到基板和排线,其实我们可以找一张报废的钢网,把图大小刚好的这个位置减掉,然后扣进去就可以打磨了,这样操作不会伤到任何地方哦。

  二、把原屏幕扣在主板上用电源表开机一次,等正常开机以后进系统看再扣除电源,把写好原彩的新屏幕扣到主板上,用电源表开机一次,正常开机以后更换的屏幕就不会出现弹窗了,进设置也不会有提示。

  这个其实是用原屏做一次引导,和国产机加密电池更换,用原电池做引导开机是一样的原理。

 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办法只能操作一遍,更换屏幕时一定不可以用电池开机,不然一旦检测到电池数据以后手机马上就会开始读取验证屏幕信息。

  只能是用电源表进行引导,开机以后确定弹窗问题解决了才可以用电池装机。

  三、换国产屏幕。可以更换国产盖板,不过国产盖板也是有利有弊的,大家可以谨慎考虑哦!

  四、将原装屏幕芯片拆卸挂载到主板上,断开主板I2C3信号与新屏的连接,这样系统读取的就是配装码片的数据,不会出现弹窗信息,可以随意更换屏幕了。

  以上就是苹果手机换屏幕有弹窗的解决方法,你学会了吗?

  如果你也遇到了手机问题,可以给我留言,会为您一一解决的哟!

网友:
每天多看看贴,留个记号备用~~~~~~~~~

网友:
谢谢老师的总结 学习了!

网友:
一看就会,一做就废

网友:
学习了啊啊啊啊啊

网友:
也就苹果恶心,弄这些东西

网友:
这个方法好,

网友:
感谢老师分享技术知识。

网友(2022-01-21):
方法2貌似不能用了。

网友:
可以可以  受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