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显示器坏了吗?

楼主(2021-12-13):
Aoc 显示器开机黑屏,指示灯一直闪绿灯,然后淘宝买了升压板,插上灯条,灯条亮了,前面黑的,小白求助

网友A:
说明故障是黑屏不是暗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说明故障是黑屏不是暗屏

换主板能解决吗,还是说显示器坏了

网友:
维修方法不对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说明故障是黑屏不是暗屏

大佬,我只是用升压恒流板,供电给灯条,前面黑,驱动版没电的

网友B:
不是升压板的事你买升压板肯定解决不了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升压板的事你买升压板肯定解决不了啦

大佬我就想用升压板,测一测屏幕好不好,坏了就放弃了,好的话,换原装电源和驱动板,能否给个方案,拜谢了

网友:
这个是主板没启动啊。。。

网友:
你就给看这个怎么给你说好坏 你这相当于强行让背光亮起 这个只能说屏没碎 灯条好的

网友:
上通用板,先测试下屏有没有问题,不要盲目维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