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81主板亮机慢,合成BIOS出现新问题求助

楼主(2021-12-13):
        最近手上拿到几片H81的ATM机使用的主板,主板有2个网口,14个USB,10个232串口,PS2键鼠接口等,故障现象为上电亮机慢,大概有40秒左右,亮机后一切正常,进入BIOS后发现ME版本号丢失显示为N/A,在论坛里看到可以通过修改ME文件来达到亮机块的目的,所以就在论坛里仔细阅读了各位大佬的帖子,准备自己动手实践!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编程器备份原机BIOS后, 用MEA检测BIOS版本为9.1.1.1000,在论坛里下载了这个版本的ME文件,然后下载了WINHEX,按论坛里的教程重新合成了BIOS刷入主板,亮机的确块了很多基本都在10秒内,进入BIOS里版本号也恢复显示了,但是进系统后发现2个网口只能识别到1个,10个串口都无法打开。自己第一次动手修改合成BIOS,遇到问题很正常,所以到论坛发帖求助,希望大佬们可以帮忙答疑解惑,在此先行谢过!

以下是合成前后的MEA检测对比图:

原机BIOS备份

合成BIOS

网友A:
你说了一堆竟然连个备份bios都不上传?就这还想人帮你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说了一堆竟然连个备份bios都不上传?就这还想人帮你?

不好意思大佬,业余新手,勿怪,发这个贴也摸索了好一整,马上上传!

网友:
大佬们,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啊?拜托,谢谢!

网友B:
我合成的ME版本是EXTR这个提取的版本,应该是真个原因导致的串口网口问题,但是论坛里没有找到RGN原版的9.1.1.1000的版本,那位大佬有可以放一个出来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合成的ME版本是EXTR这个提取的版本,应该是真个原因导致的串口网口问题,但是论坛里没有找到RGN原版的9.1 ...

联系我给你魔改个  ATM必须升级堵上漏洞啊。。。

网友:
此问题已经完美解决,感谢论坛的的各位大佬的教程和提供的各种工具!感谢!

网友B:
是用临近版本的纯净ME文件RGN替换,亮机快了其它所有功能都完美!再次感谢大家!

网友(2022-10-22):
引用 网友B:
是用临近版本的纯净ME文件RGN替换,亮机快了其它所有功能都完美!再次感谢大家!

发下好bios和me

网友(2023-02-09):
是否可以魔改了支持五代的魔改U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