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达U92,线性3V偏高 6.98V ?

楼主(2021-12-13):
一台惠普机器,不能触发,拆机主板板号U92,用电流表,待机0.00,电源指示灯不亮,无3V 5V,测线性电压3.3V=3.3,5V=5V

用适配器,电源指示灯亮, 无3V ,5V,测线性电压3.3V有6.98V那么高,5V=5V
基准电压2V正常,16脚19.5,13脚开启3V,
换芯片,换线性3V电容,故障依旧……
是不是IO已经挂了呢 ?
谢谢大家的关注,已经修复了,就是IO挂了,估计那个适配器也是坏的,没有敢再去试,建议客户换了适配器,第一次遇到适配器引起的这种现象。

网友A:
一般IO只会拉低,升高的话查反馈

网友B:
反馈电阻阻值变大就会造成电压过高反馈才能达到基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IO只会拉低,升高的话查反馈

是啊,第一次遇到升高的,不知道怎么搞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反馈电阻阻值变大就会造成电压过高反馈才能达到基准

反馈的电阻电容都换掉了 ,还是这样,没思路了

网友:
基准电压正常不?

网友:
直接断线性到ec的节点 没有的话拆ec 看看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