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不充电,找不到芯片啊。

楼主(2021-12-13):
好像之前也修过这种机器,也是没芯片。貌似这个芯片是通病。

网友:
带程序的,换不了

网友A:
淘宝买料板,有的时候比买芯片还划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淘宝买料板,有的时候比买芯片还划算

是的,料板基本都是好的,但是单买芯片看卖家人品

网友:
改诱骗器

网友:
诱骗器?什么鬼?

网友:
这种客户能接受改口 行了

网友:
还有这种操作,谢谢分享,我去了解下。

网友:
改诱骗器应该也不能充电吧?要和ec通讯识别功率的

网友:
诱骗器能不能烧坏u盘

网友:
芯片有漆,应该带程序的

网友:
能买到料板芯片就不会来这发帖了。

网友:
要么买料板拆,要么改诱骗器,就算有芯片 有的也不能用,这种有前人搞过的,华为小米联想我都是改的诱骗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