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52-80 版号 DA0LV6MB6F0开机暗屏秒杀

楼主(2021-12-13):
                联想E52-80 版号 DA0LV6MB6F0开机暗屏秒杀

+VIN有20V,屏供电接口没有,

这个F5保险一端有电压一端没有电压。找到问题了。

测量保险变成了无穷大。

找了几个料板没找到保险,直接用一坨锡搞定。

接屏亮机。

E52-80 DA0LV6MB6F0原理图

网友:
有保险好些吧

网友:
楼主看来比较细心啊

网友:
我一般都换保险,安全点

网友:
以前神舟的游戏本也遇到过,换保险就好了

网友:
再有下次主板屏幕屏线一起带走

网友:
6楼说的对

网友:
看来比较细心啊

网友:
学习一下楼主的经验,以后用得上

网友:
用电感也可以代替吧

网友:
单位有几十台这种本子!谢谢了!

网友:
简单粗暴,不过最好还是换保险,也不费事。

网友:
Cpu 针都坏了,还在修电路?还想赚钱换保险,不想赚钱了一坨锡

网友:
这个这个比较简单

网友:
坏屏上面就大把保险啊,换个0欧电阻也行,下次主板和屏一起带走

网友:
这种屏接口保险  坏的太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