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G华为Mate30手机进水后蓝牙打不开wifi通病,就用这几招,信号瞬间满格

楼主(2021-12-13):
5G华为Mate30手机进水后蓝牙打不开wifi通病
就用这几招,信号瞬间满格

  手机进水,似乎这个话题热度只增不减,虽说各大手机厂商都给手机设计了严密的防水措施,但即使再好的防水性能,只要靠近水源,一个不小心,手机就有中招的可能。

  北方的天气,现在已入深冬,天气越来越冷,到游泳池、泡温泉的人也是越来越多,但是手不离机的习惯,却是一时改不了的,走哪儿都必须带着,必须刷着。一个朋友就是太嘚瑟了,去游泳防水袋里进了一“点”水,华为Mate30被淹了,WiFi有时打不开,有时不能打开了。

手机进水后如何处理?

  手机进水后,一定不要试图通过甩手机,把水甩出来,这样只会让内部的水加快速度渗透,建议用纸巾/棉签等把把表面的水擦干净,第一时间送修。

  不要用吹风机、烤箱等烘烤手机,那样热量对内部造成永久性的伤害。

  尤其是不要开机,感觉没进水,抱着侥幸的心理开机,这样会导致电源不稳定,短路、把主板烧坏,如果把主板套件给烧了,手机就彻底变砖了。

  手机进水,最容易导致的就是主板的线路腐蚀,或者是芯片、焊盘氧化,在华为手机中,进水最容易导致不带胶的芯片出现内部腐蚀和氧化。

华为mate30手机WiFi打不开的处理方法:

1、路由器信号是否正常

  拔掉路由器电源开关机重启,同时也查看其他手机是否能搜索到信号。如果其它手机能搜索到,就是你的手机问题。请继续第二步。

  如果两部手机都无法搜索到信号,就是路由器的问题,可以尝试连其它的路由器,排除是否是路由器的问题。同时检查路由器是否设置了隐藏SSID、热点名称里是否有不被识别的特殊字符等。

2、当手机不能打开WLAN开关时,将手机开关飞行模式后重启手机,再打开看看。

3、还原所有网络设置

  在手机设置里,搜索栏输入还原网络设置,还原网络设置,包括WLAN、移动数据网络和蓝牙,然后再尝试,看是否打开。

4、如果WLAN可以开启,无法搜索到wifi,建议将手机缓存清理一下再测试。

5、上面的方法无法解决,可以备份手机重要资料,恢复出厂设置再测试。有时,系统存在临时故障也会导致WiFi打不开,可以更新一下系统,排除系统异常导致的。

6、硬件方面的问题

  路由器信号正常,手机重启后还是WiFi不能打开,有可能是手机硬件方面的问题,wifi模块坏了或者线路问题等。

1.WIFI模块IC本身损坏

  尤其是摔过或进过水的机器,虚焊、氧化腐蚀、WiFi芯片碎裂,都会导致WiFi打不开。

  华为mate 30手机进水后WIFI 蓝牙打不开,这几乎成了一个通病,在实际维修中遇到的很多。

  华为mate30的WiFi蓝牙芯片是不带胶的芯片,只要进水出现WiFi打不开,提示已关闭,找不到WiFi、蓝牙的地址(因为WiFi和蓝牙是二合一的芯片),要么是芯片线路腐蚀,要么是芯片上面的脚位被腐蚀,清理焊盘重植WiFi芯片一般就可以修复。

2.检查WiFi天线弹片、射频连接器是否变形、接触不良等现象。主板上副时钟晶体损坏、手机的基带异常也会导致手机WiFi蓝牙打不开。

3.WIFI芯片的供电异常,WIFI芯片无法启动工作、WIFI芯片与CPU之间的通路异常,短路或者断线,或者他们两者的数据传输异常,也会导致手机WiFi不正常或者打不开。

4、除了进水导致无线WiFi打不开通病外,RF多功能芯片芯片损坏会导致,无线网打不开,处于关闭状态,或者能打开无线联网输入密码后显示拒绝网络接入连不上,甚至导致手机耗电快,发热漏电。更换芯片,WiFi信号瞬间满格,上网一切正常。

  以上是华为mate30手机进水WiFi打不开的处理方法,你学会了吗?如果你有疑问或其它手机方面的问题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,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。

网友:
WIFI 打不了还去弄路由器,不是有问题吗

网友:
差点学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