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看是假内存吗?

楼主(2021-12-13):
系统里显示4G,是集成显卡,但也不能是1.75可用。估计是2G实际。系统重装了甚至CPU更换了也是如此。

看型号没有错,内存可以稳定使用。我估计是假货。从业生涯中,遇到2次金士顿的标注和实际容量不符。估计都是假冒的。

网友:
谁告诉你这是4G的条子呢?难道这不是2G的?

网友:
看标签明明是2G的条子

网友A:
也很奇怪啊 2g  怎么刷出4g的容量来了。。实际量而又没变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也很奇怪啊 2g  怎么刷出4g的容量来了。。实际量而又没变的

估计是插入两条吧,,,,

网友C:
看标签是2G的条子,大概率这机器上了2根2G内存,一根正常识别,一根仅读取到SPD而已。

网友:
这种2g的也无所谓了,随便找拆机的卖一根就行了

网友:
刷个新系统吧   以前也遇到过   有时候是系统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估计是插入两条吧,,,,

只有1根内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标签是2G的条子,大概率这机器上了2根2G内存,一根正常识别,一根仅读取到SPD而已。

只有一根内存

网友:
大概的看了一下印刷字,不像是假的

网友:
1600内存条2G的少,印象中没有遇见过

网友:
估计可能是的.  才1.7g可用  .正常4g的应该64位系统应该是3.7个可用的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标签是2G的条子,大概率这机器上了2根2G内存,一根正常识别,一根仅读取到SPD而已。

支持大神,一句领悟

网友:
换条别的内存呢?可用会变吗

网友:
我就没见过金士顿真条

网友:
换台电脑试试条子

网友:
换个内存试试不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不行你就换台电脑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