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14-5480的开机排线座在哪里?

楼主(2021-12-13):
图纸也没看明白,觉得图片中的这个地方是,但不太确定。还望高手给指点下,谢了!

网友:
拆开看一下开机键接哪里

网友A:
DELL 5480是键盘过来的    用键盘开机   ,5470也是一样    主板上键盘长接口那里 短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ELL 5480是键盘过来的    用键盘开机   ,5470也是一样    主板上键盘长接口那里 短接

哦,知道了,多谢了!!!

网友:
有些主板上可能预留的有位置,不一定用

网友B:
是不是万用表划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C:
我猜是29脚位。应该是EC边上的排座。

网友D:
这款机器键盘带开关,但又不是别的机器那种和键盘按键一样,这款坏的太多,也可以自己改
开机在键盘排线里

网友E:
照片太模糊了,不清晰,不过一般都是键盘开机的,

网友F:
5470 5480这些机器用键盘开机的,不过这个键盘真的挺容易坏的已经换了n个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万用表划一下就知道了

是的,你说的没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5470 5480这些机器用键盘开机的,不过这个键盘真的挺容易坏的已经换了n个了

知道了,多谢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猜是29脚位。应该是EC边上的排座。

多谢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照片太模糊了,不清晰,不过一般都是键盘开机的,

是的,像素有点差劲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这款机器键盘带开关,但又不是别的机器那种和键盘按键一样,这款坏的太多,也可以自己改
开机在键盘排线里 ...

自己改?太难了吧

网友(2022-03-07):
引用 网友G:
自己改?太难了吧

你好,请问一下是开机是短接那两个针脚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