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502 求助

楼主(2021-12-13):
正常用的不充电了,插充电器亮黄灯就是不充。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,单板插电源表20V 200毫安。测公共电压只有1.6V 充电IC也换过了,公共电压 这块比较思路模糊 求教了

网友A:
SMC 也管理充电的, 查看SMC附近的电阻会有惊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MC 也管理充电的, 查看SMC附近的电阻会有惊喜

测过了 没发现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