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61M-S1 求助大佬解疑

楼主(2021-12-13):
这机器USB ESD芯片烧了 附带声卡芯片,ATX电源接口5VSB连接的二极管 一起烧 故障为 开机USB 用不起 核显能亮 不显示主板LOGO 一块黑屏 独显正常亮屏 显示LOGO 换CPU故障依旧 后来经检测是桥的核显模块出问题 没有H61的桥拆了 桥的型号是BD82H61 现在换了个SLJ85上去 核显能正常显示了就是USB 还不能用 ESD芯片全都拆了 还是一样  USB 供电5V正常 就是+USBP2 -USBP2 信号全无电 信号经过ESD芯片直接进桥 现在想问下大佬些 这个桥是不是不通用呢 还是可以经过刷BIOS搞定呢 BIOS论坛下来刷过 请赐教

网友A:
桥都不一样得改BIOS

dcr

网友B:
桥都能换,那也是相当厉害的了,,集显问题好多是VCC3_DAC的问题,也有些是CPU_VAXG或VRM芯片相关的问题,这些我都遇到过不少,但是桥引起的这类故障我没修过,也没修好过,,,USB故障除了你所说的六脚对地的二极管,还有接口大电阻,还有USBOC这是最重要的信号,如果USB+ -信号对地阻值太小排除六脚管的问题后那就是桥的问题了,每组都要测阻值。也有些USBOC到桥断线的,,,这只是我的拙见,

dcr

网友C:
你说对了,这桥不通用,功能不一样

dcr

网友:
每天多看看贴,留个记号备用~~~~~~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桥都不一样得改BIOS

不见得能改好 我大概查了下 好像是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说对了,这桥不通用,功能不一样

好像是的 感谢回复 不一样就判它死刑了 买桥换 成本起来报不起价了 问客户换不换板了 SLJ85是以前拆的 哪儿拆的都搞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桥都能换,那也是相当厉害的了,,集显问题好多是VCC3_DAC的问题,也有些是CPU_VAXG或VRM芯片相关的问题, ...

感谢回复 你说的其他信号都查过基本算是正常的 就是桥没发出信号 应该是不通用 买桥换成本都几十了 没必要了 毕竟H61现在不值钱 换桥 换显卡算是基本 不算厉害吧 换4,5代低功率的CPU才厉害呢 我换得话*脏话*老是弯 不知道是机器不行还是水平不行  还是多练习练习问题应该不大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