荣耀9青春版能开机功能正常,但是息屏休眠后无法唤醒

楼主(2021-12-13):
华为荣耀9青春版
故障现象:荣耀9青春版能开机功能正常,但是息屏休眠后无法唤醒检修过程:
刚拿到机子是开机亮下logo就不开机了,测电池有3.8V电压,插上充电线没有电流,测量尾插排线有5v电压,电池座只有0.71V电压,接着拆下主板测量充电icU1602(hi6522),发现连接尾插这边的电容有5V,过了充电ic就只有0.71V电压,拆下充电ic重做一下,冷却装机测试可以充电了,但是发现息屏休眠后无法唤醒,也用稳压电源测试过,息屏电流在20—40之间摆,就是无法唤醒,没有思路了,请求大神指点,谢谢!

网友:
换电源ic试试

网友:
好的,谢谢指点,网上买个电源ic试试

网友:
装cpu可以解决

网友:
换了电源ic后,原故障不变,出现有插充电线可以开机充电灯亮的,但是不充电了

网友:
搞CPU压力好大

网友:
那cpu可以用低温锡吗

网友:
我的手机屏怕冷,一冷就开机卡LOGO,或者白屏,或者点不亮屏幕

网友A:
用中温的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中温的就可以了

没u的网

等两天再试试

网友:
感谢分享技术知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中温的就可以了

兄弟,重做cpu了,又可以充电了,就是原故障还是一样,不知道是不是手工不到位

网友B:
付时钟虚汗,重装u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付时钟虚汗,重装u

已经给同行慢慢搞了

网友:
查GPU供电通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