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8p按键不可用

楼主(2021-12-13):
手机屏幕破裂,可以正常显示。指纹按键正常。
更换屏幕后,屏幕正常,把按键移回后,按键无功能。屏幕显示正常。
另外换一块其他版本屏幕,没有安装按键,触摸正常,显示正常。安装按键后,影响屏幕触摸,但是使用原来的屏幕触摸和按键指纹可以正常使用。

想更换屏幕,怎么解决指纹问题。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这情况,占个位置,等大神讲解

网友A:
更换一个指纹座子即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更换一个指纹座子即可

更换座子后是不是指纹没有了?

网友:
更换背光即可

网友:
能详细一点吗?

网友:
直接压盖板啊 原屏可以用直接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