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内存FB引脚里面的控制电路

楼主(2021-12-13):
这个电路是干嘛的 另一段是由EC控制的

网友:
这个电路出现问题 是不是会在开机屏幕显示出电压过高或过低的信息吗?

网友:
我想内存过压,直接不过内存。因为内存控制器在U里,出于保护,设计人员不会让危险带进CPU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会在开机屏幕显示出电压过高或过低的信息呢

网友:
ec参与内存电压的控制

网友A:
控制FB反馈电压的大小。比如第一档:当DDR_OV1与DDR_OV2为低电平,DDR3_FB不受R54和R58两个电阻的分压,此时内存供电为1.35v。默认是R54分压,R58不参考分压,此时内存电压是1.5v。第二档:DDR_OV1为低,此时R54不接地,DDR_OV2为高电平,R58下拉接地进行分压。第三档就是R54与R58同时下拉且并联分压。就是控制下拉电阻的大小,芯片要保持收到的反馈电压一样,就要输出更大的内存电压。
第一档;下拉电阻是0欧  1.35v
默认;下拉电阻是R54 7.87k  1.5v
第二档;下拉电阻是 R58 4.02k  1.65v
第三档;下拉电阻是 R54XR58/ (R54+R58) = 2.65395k  1.8v

网友:
软件控制超频电压会用到这个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控制FB反馈电压的大小。比如第一档:当DDR_OV1与DDR_OV2为低电平,DDR3_FB不受R54和R58两个电阻的分压,此时内存供电为1.35v。默认是R54分压,R58不参考分压,此时内存电压是1.5v。第二档:DDR_OV1为低,此时R54不接地,DDR_OV2为高电平,R58下拉接地进行分压。第三档就是R54与R58同时下拉且并联分压。就是控制下拉电阻的大小,芯片要保持收到的反馈电压一样,就要输出更大的内存电压。
第一档;下拉电阻是0欧  1.35v
默认;下拉电阻是R54 7.87k  1.5v
第二档;下拉电阻是 R58 4.02k  1.65v
第三档;下拉电阻是 R54XR58/ (R54+R58) = 2.65395k  1.8v

你好第一档1.35V是怎么得来的

网友:
设计就是这么设计的。

网友B:
这个是用来控制内存供电控制器的输出电压高低。因为D3内存条有1.35V的DDR3L和1.5V的DDR3标压条,根据SPD读到的数据来切换相应的内存工作电压。后面还有2个比较高的1.65V和1.8V,可能是以前为DDR2内存设计的没有去掉,也可能是为了内存超频设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用来控制内存供电控制器的输出电压高低。因为D3内存条有1.35V的DDR3L和1.5V的DDR3标压条,根据SPD读 ...

说的对!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