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程控电源不显示维修一例

楼主(2021-12-14):
    HP  6633B高精度电源开机屏不亮,用变频隔离电源观察电流有电流,说明不存在不通电的可能,拆机检查功率后级无明显的大问题,先查基本的供电电路,主信号的供电5V测得三点几伏,先断开负载,测量负载有一百多欧的阻值,怀疑有负载过得现象,再用负载仪单独测试5V的带载能力正常,故障确定在5V去路,当断屏幕的供电时电阻恢得到上K,故障压缩到屏的供电部分,拆开面板屏目测有贴片电容发紫现象,用烙铁焊下贴片电容发现已经接近短路。更换后故障消除。

网友:
这电源做工很好,用料也足,但怎么才输出2A电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