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466 0.4掉电维修经验分享

楼主(2021-12-14):
复杂的检修过程就不多说了。奇葩故障,更换cpu晶振就ok 从来没遇到过。直接发图说明吧

网友:
碰到或的都是3.42  或者U坏的 不正常 这个少

网友:
想不到哈  学习了

网友:
是晶振盖子脱落了吗

网友:
这个是24M的晶振吧

网友A:
什么思路会让你更换晶振的

网友:
你这什么原因都不讲

网友:
这个维修换晶振是其次,我只是看到这个收费好喜人。

网友:
学习学习,思路清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思路会让你更换晶振的

应该是示波器的思路吧

网友:
晶振问题,奇怪的故障。这个电流一般是U那边问题多吧。不知楼主是怎么想到的。

网友:
这个电流u的问题多些

网友:
牛批..这个坏的不多啊.

网友:
谢谢老师,又学了一招 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