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一体机InspironOne

楼主(2021-12-14):
戴尔一体机Inspiron One 灵越 2320
板号IPPSB-SFA 开机有背光不显示 外接正常 哪里的问题

网友A:
屏坏了 屏线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坏了 屏线坏了

跟bios没关系吧

网友:
换屏线 换屏

网友:
建议先排除下屏线

网友:
排线排除了

网友:
屏线屏幕主板排除,都正常

网友B:
啥分析都没有,还问哪里问题。不懂维修,瞎搞。

网友:
刷屏驱动程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啥分析都没有,还问哪里问题。不懂维修,瞎搞。

新人,不太会 请多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