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宏基笔记本没声音

楼主(2021-12-14):
最近弄了台本子,宏基的,有点老,装好系统后发现没有声音,换了几个驱动都是这样,声卡驱动是装好了的,点击测试也正常,就是发不出声音,拆开来看喇叭也没看到哪里线断,感觉还是驱动不对,但是又不知道到哪去找正确的驱动。官网上的驱动也下来试过了,本子型号是4741G,我是个半吊子技术员,有没有哪个老师帮我分析哈问题出在哪里?或提供一个正确的声卡驱动?谢谢!

网友:
上官网下载啊

网友:
装个驱动精灵试试

网友A:
用的什第糸统?驱动装好了吗?

网友:
下了,没用,今天再去官网看看是不是下错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的什第糸统?驱动装好了吗?

系统都装了好几个了,从XP,到W7到W10,最后连VIST都装了,还是没声音,有点急人。

网友C:
插耳机看看有没有声音, 如果有  检查耳机接口,喇叭  ,实在不行换个声卡

网友:
安装之前有声没,喇叭要测试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系统都装了好几个了,从XP,到W7到W10,最后连VIST都装了,还是没声音,有点急人。

你有没有用耳机试试?如果也不行,可能功放芯片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有没有用耳机试试?如果也不行,可能功放芯片坏了

谢谢老师,昨天把本子拿到公司来测试,找到原因了,喇叭是确定坏了,可恶的是我外接的喇叭也是坏的。害我一直以为是驱动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插耳机看看有没有声音, 如果有  检查耳机接口,喇叭  ,实在不行换个声卡

好的。谢谢!已经弄清楚了,是喇叭坏了,外接的也是坏的。

网友:
这机子声卡没那么复杂,就是普通安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