福禄克17B数字万用表完美修复记

楼主(2021-12-14):
前段时间发了个《求助:福禄克17B电阻档的奇怪故障》的帖子,回复的人就两个,也没有提供什么好的建议,自己又深入研究了一下,反复对着板子看电路图,研究维修案例,对着主控芯片的数据手册研究,就是解决不了电阻档测不准的问题,现象很是奇特,先是加热板子后电阻档正常显示OL,短接表笔后不归零,显示2-3 欧姆,随着温度的降低,短接电阻逐渐增大到1-2KΩ,再接着是电阻档不显示OL,显示乱跳不稳定,短接后显示0000,蜂鸣档也显示0000,二极管档短接后显示-0.04几,电压档测量都是正常的,就是电阻档一直是这样一个怪毛病,对着电路测量各个与电阻档有关的精密电阻,可调电阻、线路、开关、PTC以及保护电阻等元器件,没有发现问题,将保护电路去掉也一样的故障,说明并不是因为保护电路的问题,也不是相关精密电阻的问题。这块表刚开始时是不显示的,上面写了“电阻档无法使用”几个字,测量牛屎芯片的供电、复位和晶振都是正常,确定是芯片坏了,从网上买来富晶的FS9721_LP3原装芯片,本以为换上去就能恢复正常,但出现了本文刚开始出现的问题。求助无效后,反复思索有可能是主板又虚断的线路,板层不好了,漏电导致电阻档不准。又从咸鱼买来REV007版本的板子,逼得只能搬板子修理了,花了3个小时多时间终于搬板完毕,上电测试完全恢复正常,电阻档短接后完美显示0000,二极管档和蜂鸣档也归零了,电压档校准了一下,精度很高,至此该万用表完美修复。通过修复这台万用表我算是对万用表测量的原理搞得比较明白了,对类似的电阻档有问题,如果测量各相关元件都没有问题,那最有可能是板子有漏电,漏电的原因有可能是电池漏液(这是17B万用表的通病),也可能是其他原因,最好的办法就是搬板,性能会提升不少,稳定不少,希望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借鉴。不说了,上图。

网友:
pcb清洗后没效果?

网友:
清洗后没效果

网友A:
卧槽   牛屎芯片可以更换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卧槽   牛屎芯片可以更换吗

牛屎心铲掉再换硬心

网友B:
芯片太贵了,手里几块板不啥的换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芯片太贵了,手里几块板不啥的换,

加邮费不到30块钱,还是值得换的

网友:
感谢分享技术知识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技术知识。还没用到这么好的表。

网友:
老哥厉害了,学习了,说不定以后能借鉴一下,感谢分享。

网友:
这么贵的表用牛屎也是服了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和资料,下载备用

网友:
我靠 打了牛屎还能找到型号?这么厉害!!!!

网友:
学习了,思路清晰

网友:
谢谢分享,资料下载
牛屎芯片也能换?我一般到此就打住了

网友:
这个是图纸?

网友:
那天修了一个乐达的不小心把弹簧片弄掉了2片{:4_107:还好转盘上有痕迹不然就麻烦了

网友:
强,牛屎芯片居然找到对换的

网友(2022-01-30):
厉害了 牛屎芯也能搞

网友:
牛屎芯片最难办,动不了

网友:
这种八成就是过孔腐蚀了

网友:
你这个是不是挂网上在卖啊?

网友:
请问17b万用表的牛屎芯片里边没有程序吗?就是直接换芯片就行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