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佬们,待机南桥发温,什么情况?

楼主(2021-12-14):
通电几分钟吧,这个地方就发温,不是发烫,是有温度,感觉30℃左右吧,明显温度比左边的CPU高,这个测了好像供电正常呀。南桥坏了吗,测试好像也没短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 坏。

没那么容易坏吧

网友:
30℃很正常吧,

网友B:
这玩意,待机不应该没温度的吗?这个待机发热正常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那么容易坏吧,

谁说CPU不容易坏。二合一CPU最爱坏

网友:
通知家属吧

网友:
不是发烫唉,是发温,反正温度比其他地方高一些,南桥也能发出,susc  ec那个3.3信号

网友C:
你测试看看,待机电流有多大变化,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测试看看,待机电流有多大变化,,

待机电流0.04毫安,触发跳到0.13,迅速回落,然后回到0.04,这个板子有问题,修了几个地方故障,还有别的问题

网友:
RTC短路或待机3V微短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玩意,待机不应该没温度的吗?这个待机发热正常??

30度比人体体温都还低,另外待机也是有待机电压呀,会有部分电路工作的,建议还是查下信号或电压

网友:
测量所有供电 电杆 对地值 ,如果不短路 , 那就是缺电压了

网友:
待机应该没啥功耗,工作的模块不多,不至于发热吧。

网友D:
还有这种事,CPU短路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还有这种事,CPU短路?

这个发温,CPU右边比左右温度高一些,待机电流0.04A

网友E:
温度不高就  查查电路  查查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温度不高就  查查电路  查查电压

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,又出现另外问题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待机电流0.04毫安,触发跳到0.13,迅速回落,然后回到0.04,这个板子有问题,修了几个地方故障,还有别的问题

bios有问题也是这个电流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bios有问题也是这个电流

bios应该没问题,拆掉bios也可以触发得,这个拆掉bios和不拆一样

网友G:
来仁宝上班,总算见识到了,一筐一筐的单芯片主板拿回去重做bga,就是你图上这种CPU pch 集成到一个基板上这种最爱坏,还有最新amd 单芯片 就是一个晶体包含cpu 和pch 核显那种也整筐的送bga ,因为主板除了修修供电,换ec 刷bios,就没别的东西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来仁宝上班,总算见识到了,一筐一筐的单芯片主板拿回去重做bga,就是你图上这种CPU pch 集成到一个基板上这种最爱坏,还有最新amd 单芯片 就是一个晶体包含cpu 和pch 核显那种也整筐的送bga ,因为主板除了修修供电,换ec 刷bios,就没别的东西了。

这个发热问题解决了,背面有个管子输出2.5V,换完就不发热了,还有别的问题

网友:
果然有问题!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