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指导IR3567B 2+1 3+3工作模式问题

楼主(2021-12-14):
盈通590游戏高手,挖矿无算力。测1 2 3波形正常,4 5 6无波形故障,驱动IC是8510,测PWM电压没有。换IC  驱动  核心故障依旧。已排除显存。参考其他主控,应该是有不同的工作模式,用不同的电阻阻值区分。但不知道3567B哪个脚位是工作模式切换脚。用布局一样的卡测试周边阻值也没有发现异常。

网友A:
请把主控芯片型号说出来,不然只能告诉你有一个脚位是,到底哪个你自己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把主控芯片型号说出来,不然只能告诉你有一个脚位是,到底哪个你自己猜

写得很清楚 3567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