效时 380 或360 卓茂5860

楼主(2021-12-14):
求购
单价: 2000--3000
进行状态: 进行中
设备类型: 电脑
所在地点: 河南省安阳市
手机号码: 13721322187

收个  BGA  要求无修功能正常,配件齐全!好点的可以加钱。。。具体看东西说价格。。。。
           电话13721322187
           微信: c491868886

网友A:
其实 深圳现在造的触摸屏 控制的 BGA  返修台 都差不多,里面用的PLC  基本都是国产的  甚至是山寨的西直门仿品 外壳上没有字,你说的这两个牌子 找朋友拆开看看 只能呵呵了

网友:
前期 有的型号还用PLC  现在有的型号  直接节约成本 用单片机 板子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实 深圳现在造的触摸屏 控制的 BGA  返修台 都差不多,里面用的PLC  基本都是国产的  甚至是山寨的西直门 ...

请问效时  卓茂不用 那用啥牌子BGA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其实 深圳现在造的触摸屏 控制的 BGA  返修台 都差不多,里面用的PLC  基本都是国产的  甚至是山寨的西直门 ...

PLC单价300多,触摸我买了2,单价20左右,液晶屏加电路板300左右,发热转40到80一块,发热丝好像十几块还是二十几,外面定制铁架,上下风嘴,一根电源线,2个cmos电子,,,,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PLC单价300多,触摸我买了2,单价20左右,液晶屏加电路板300左右,发热转40到80一块,发热丝好像十几块还 ...

触摸我买了2,???  为啥要 买两个?

网友:
PLC  触摸屏  你自己 编程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触摸我买了2,???  为啥要 买两个?

对,这种买小芯片养成的,买小配件等东西也都买俩的习惯,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