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机械师x58进水后全板故障,救命

楼主(2021-12-14):
大致情况是这样的。。客户办公的地方上半年下雨漏水,第二天来了后发现电脑进水,然后就扔我这了,半年多没管没问,这两天我拿出来试了一下,基本上可以说接近报废了,电阻掉了好多,芯片脚都自己掉了。。我勒个去。。我都不敢上电,直接打公共点的对地值还好,有400多。然后查rtc没电,于是飞了一根,电阻都掉了,是我加上去的。 然后插上电,3v线性有,vccdsw_3p3有,但是dsw_pwrok不出来,查图纸是南桥发出来的,这是不是就说明南桥挂了?

网友A:
根据图纸找PWROK的上拉电阻,线性阻值是否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根据图纸找PWROK的上拉电阻,线性阻值是否正常

现在慢慢发现问题了。。好像是ac_in检测不到,ec的ac_present脚没有电压。然后这个脚对地阻值14,是不是ec挂了?

网友B:
放弃吧。进入水的不好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放弃吧。进入水的不好搞

确实不想搞了。。特么的适配器检测都不通过,头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