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hinkPad X1 Carbon 2013/Gen1解超级密码BIOS锁

楼主(2021-12-14):
       各位,有一点时间没有写文章了,今天来更新了。首先还是老生常谈,本文是本人原创,纯手打文章,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和姓名,谢谢合作!
       今天的机子是联想ThinkPad X1 Carbon 2013/Gen1,两个叫法都可以。
       故障原因:国外购买的二手笔记本电脑,有BIOS锁,解不了。可以进BIOS查看信息,但是很多不是不能修改的。
       机子现象:开机进入bios会有一个锁头的标志,就是我们说的超级密码或者BIOS锁。如果忘记了这个密码,一般情况是不能通过bios或者更换BIOS芯片来解的,也不会因断开所有外供电池来恢复原厂设置清除的。(有的机子通过刷修改过的BIOS是可以清除BIOS密码的,这里就不说了)

       处理方式:这款是板载内存的,没有内存插槽,所以需要拆机短接SDA,SCL引脚,本机是8脚的芯片,8脚的芯片一般都是5和6脚。
        第一,卸下背面的所有螺丝,接着在C壳和4的缝隙用指甲(本人贪方便)或者用薄的拨片,沿着缝隙轻轻地划一下,很容易分开,但是一定要注意,要轻轻抬起C壳,防止把键盘的排线扯断。

         第二,取下C壳后,马上断开电池的排线和小电池排线(黄色那个就是小电池),主板很容易拆,只有断开所有接线和6颗螺丝就取下主板,下图中红圈的位置即是螺丝孔位,同时需要我们要短接芯片不是下面看到两个8脚芯片(下面红圈下打叉),我开机也是以为是这两个,试了几次都不行,才醒悟的。

         翻开背面,有黑色隔绝贴纸,在电池接口附近撕开就可以找到芯片,这个8脚芯片在主板U42的字,以我的照片为准,在U42字体下的芯片右上角两个脚短接,短接的方法就是先通电,在屏幕出现LOGO前,快速短接这两个脚,我用的箭头的金属镊子,刚开始几次都是失败的,不成功,多试几次就成功了,具体是把我时间和短接是否到位。不成功的人,请多试几次或者在logo亮起来后再短接试试。如果成功的话,在亮屏幕后,按F1就是直接进入BIOS,不再出现那个锁的标志,这时候可以断开镊子了。用方向键找到Security - password回车Supervisor Password,出现设置超级密码的界面,这时候用空格,快速按几次,确认是空格键,不要按错其他密码,然后确认回车,最后,在键盘上按一下F10键,出现对话框问你是否需要保存修改,直接按回车或者Y就可以保存了,之后电脑会重启,到此,超级密码清楚了。(温馨提示:此操作有风险,需要有动手能力和基础知识的人操作才可以的,一切风险需要操作承担哦,小白谨慎操作!)

网友:
此帖必加精啊!多谢楼主分享好经验。

网友:
如果是EC加密不行的

网友:
远古方法,短接能破的都不是事

网友:
学习了;以往都是换芯片,

网友:
这种问题 我一般都是 换芯片的

网友:
以前老款IBM也可以这样清楚,试过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密码芯片?用编程序读出来应该也行

网友:
此帖子不错,讲述与操作很到位。

网友:
很好的方法,只是这种机器难遇到了

网友:
感谢分享技术知识。

网友:
跟大神学习深造吧,提升自我

网友:
这种问题 换芯片来的快

网友:
学习了,感谢分享,下回遇到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