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GX531GX

楼主(2021-12-14):
南桥装一个烧一个几秒南桥就冒烟,拱电没问题不知哪的就电压穿进南桥了,有大师指点下吗

网友A:
这样问谁能给你回答清楚,只有对照电路图仔细查周边相关电容电阻mos管电路

网友:
这只能对照电路查哦

网友:
屏坏了吧?

网友B:
不装屏不会烧一装屏就烧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装屏不会烧一装屏就烧了?

单板开机,板是自动触发的,一上电南桥就冒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样问谁能给你回答清楚,只有对照电路图仔细查周边相关电容电阻mos管电路

这问题最头大的,又不敢装南桥。

网友:
先查查别的问题  处理好了在装桥

网友:
这个用示波器打打波形啊

网友:
查5Vusb是不是有短路

网友C:
一看到华硕的这种红板子就怕 有阴影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看到华硕的这种红板子就怕 有阴影了

网友:
南桥就那么几个电压 你都量一下量吧

网友:
有备份bios吗

网友:
应该是哪一路供电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