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宏碁]
Acer cb281hk 4k显示器,开机有logo和energy star, 没有自检和图像

楼主(2021-12-15):
不知道有没有大神修过这个显示器。开机有Acer的logo, 然后显示energy star的图样,但是接着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感觉应该是需要刷程序,但是全网都没找到。板号是 715g7321-moc-000-005i, 芯片是25L1606E。还望大神求助!

网友:
你都测量了什么? 感觉好像是小白
什么也不测量或检测,你依据什么来判断呢

网友:
的确是小白 拆机后目测电容没有明显问题,二极管测了一圈也没问题。想着要是能刷程序弄好的话,那就太幸运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