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Nova7手机突然花屏故障维修

楼主(2021-12-15):
华为Nova7手机突然花屏故障维修

  大家好:欢迎观看迅维案例分享,首先感谢顺丰手机维修中心提供实例素材。

 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台华为Nova7的维修思路。

  机器型号:华为Nova7

  客户描述:手机轻微进过水,一直都在用,突然屏幕就出现了花屏。

  故障表现:手机屏幕花屏

  实测结果:手机各功能都能正常使用,只有屏幕出现了花屏。

  故障分析:因为客户手机曾经轻微进水,各功能都能正常使用,重点把故障放着屏幕上面,也可能是显示信号部分故障导致的屏幕异常。

华为Nova7手机突然花屏故障维修 图1

  首先,更换屏幕进行测试,如果屏幕能正常显示,那就是屏幕问题。如果故障继续,那就是主板显示电路问题。很多朋友手里不一定有测试屏,那么就直接测量显示屏座子各脚位阻值是否正常。如果不正常,故障一定就在不正常的脚位相连的电路上面。如果正常,那么请直接更换屏幕。
  本案例更换屏幕之后,故障依旧。接下来,打开鑫智造图纸软件,找到显示屏座子。

华为Nova7手机突然花屏故障维修 图2

  测量各脚位阻值之后,发现座子下面第4脚阻值无穷大,证明该条线路已经断线。

华为Nova7手机突然花屏故障维修 图3

  查看该线路是显示屏的MIPI信号线路,其一端连接显示屏,另一端通过电阻连接到CPU。

华为Nova7手机突然花屏故障维修 图4

  经过查看,该座子到电阻的电路已经被腐蚀断线,对该线路进行修复就可以了。到此,华为Nova7手机突然花屏故障修复完毕。

相关阅读:
华为Nova 7开机亮Logo重启故障维修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96015-1-1.html

本案例由(顺丰手机维修中心)提

相关阅读:

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、电脑/笔记本板卡、数据恢复、平板等维修业务。免费检测,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。
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
自助查询,自助下单:http://sz.xw360.com/

网友:
谢谢老师分享!这块屏可不便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