胜利VC890d20k欧姆档故障

楼主(2021-12-15):
胜利VC890d万用表20k欧姆档坏了,表笔连接没有任何反应,其他电阻档都好用,明面上看不出哪里有烧坏的地方,有哪位大神能不能给说一下大概是哪里的问题呀!急急急

网友A:
如果其它档位正常,只有一个档位读数有问题,那只能是电阻问题

网友A:
电路板上都标出了电阻值,,可以先简单在线测量一下,,发现有怀疑再拆下来测量

网友:
跑下欧姆档位的线路,看下通到哪里

网友:
顺着线路测过去不就行了

网友:
牛屎芯片,直接换一个把,不贵(换万用表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路板上都标出了电阻值,,可以先简单在线测量一下,,发现有怀疑再拆下来测量

就是不知道是哪个电阻坏了,所有的电阻都测过了没有开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其它档位正常,只有一个档位读数有问题,那只能是电阻问题

就是不知道是哪个电阻,所有的电阻都测了,没有开路的

网友:
档位器接触不良吧,遇到是这样的。

网友:
实在不行换一个。。

网友(2022-03-12):
跑一下电路,看看是哪里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