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帮帮忙,V型 1080ti 屏蔽A1 BIOS

楼主(2021-12-15):
A1 显存 换了两颗了,还是报错 进系统花屏. 核心重做了 还是一样的报错. 求大神 帮忙 屏蔽下A1通道的 BIOS 感谢~!

网友:
怎么设置 下载分.

网友:
发 到我 邮箱里 282032363@qq.com 感谢

网友:
10以后的没有

网友:
1080ti不能遮屏的吧

网友:
现在一个核心好贵的

网友A:
10以后不能屏蔽了嘛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0以后不能屏蔽了嘛?

bios好像是加密的

网友:
要是可以屏蔽就好了,我也想知道方法,我想唯一的方法是改bios了吧

网友:
7系一下可以帮你,以上的应该是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