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M-K PLUS主板有复位无显示

楼主(2021-12-15):
接一块华硕B85M-K PLUS主板,开机无显

测VCORE 1.69V,内存供电1.5DUAL,桥供电1.5PCH都正常,RESET 3.3V,大致都走一遍,咱也就会这三板斧,,,   继续测P_VCORE_EN,P_VCORE_SHDN,P_VRMPWRGD也都无异常,O_12V_IN、O_5V_IN也都在1V左右,时钟,CPURST也有,心凉了,只会这些了,示波器测BIOS各脚无波形,开机瞬间BIOS第五第六脚无波形,第八脚供电正常,各脚对地阻值无差异(顺手刷了BIOS一样没变化),,,再测几个VID

H_SVID_DAT 、 H_SVID_ALERT# 、H_SVID_CLK三个脚都有0.99V,但都无波形,与几个VID相连的电阻另一端是个VCCIO_CPU信号

VCCIO_CPU测得0V,这个电压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,也不知是谁发出来的, 不知是不是和技嘉的CPU__VTT_OR差不多,是CPU发出来的?

到这儿没有思路了,还请路过的前辈兄弟朋友帮忙看一下,给点提示,多谢多谢,修好后,分享给大家共同学习。

网友A:
这个电压不正常按理说CPU电压不会出,有些事CPU内部产生发出的

网友:
谢谢回复,没有VCCIO_EN,好象六代的以后才有

这个可能是CPU发出的。

网友B:
这几天看资料正看到这个VCCIO_CPU应该和CPUVTT差不多,给CPU外围的总线供电的,可能是pwm方式产生的,开启信号可能叫CPUVTT_EN.这个开启信号可能来自桥供电通过mos管转出来的,具体是不是,你可以查一下,以上仅供参考。

网友:
这样的故障不少遇见,确没有人发话呢,,,自己顶下,希望有高人看到并指点,谢谢。

网友C:
按时序来的话应该是pltrst后就是cpurst,接着就是第二次读取bios,楼主既然说bios无波形,为啥不查一下bios相关的电路

网友:
查Vccio 来源

网友:
VCORE不是1.8伏吗?

网友:
刷BIOS试试呢

网友D:
VCCIO_CPU来自CPU,CPU第2次读取BIOS资料失败,来源来自BIOS,说明BIOS错误,看看最新版的BIOS呢

网友:
好,我一会儿再去试一下,谢谢你的回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VCCIO_CPU来自CPU,CPU第2次读取BIOS资料失败,来源来自BIOS,说明BIOS错误,看看最新版的BIOS呢

谢谢回复,刚刷了0502最新的BIOS,还是一样的。还没找到突破口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压不正常按理说CPU电压不会出,有些事CPU内部产生发出的

1.7V 左右的CPU电压只是预电压,不是真正的VCORE电压,VCCIO是CPU发出的,不知道路什么条件下才能发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几天看资料正看到这个VCCIO_CPU应该和CPUVTT差不多,给CPU外围的总线供电的,可能是pwm方式产生的,开启 ...

我仔细看了每一个VCCIO,应该不是给外围供电的,全是围绕CPU周围的,应该是CPU发出的,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按时序来的话应该是pltrst后就是cpurst,接着就是第二次读取bios,楼主既然说bios无波形,为啥不查一下bios ...

谢谢回复,BIOS各脚要么直通桥,要么过一个330电阻通桥,电阻又正常,对地阻值也一样,所以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网友F:
该不会是桥坏了吧!碰到一个技嘉b85的,基本情况一样,我的是VIN 0只有0.58,其他额正常!!!最后,无意发现晶振电压会跳变0.3-0.8,就放弃了!

网友:
没时钟 产生CPU条件不满足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该不会是桥坏了吧!碰到一个技嘉b85的,基本情况一样,我的是VIN 0只有0.58,其他额正常!!!最后,无意发 ...

你说的是技嘉的吧,VIN0,华硕里直接叫VCORE_IN,0.8V左右电压,这里有的。进IO了。

网友G:
测量下南桥的25兆振不振,触发pwr后BIOS第二脚起不起振。要是一直不起振直接干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测量下南桥的25兆振不振,触发pwr后BIOS第二脚起不起振。要是一直不起振直接干桥了

25M没问题两脚对地阻值也一样电压也是0.4V左右,,,不过我还是换了一个晶振,以防漏网,不过还是一样的,,,BIOS每个脚都没有波形,,,要是桥的问题,我放弃了,,,没有BGA台。,,,谢谢你回复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有0.95v或者1.05v的电压,你顺着控制电路把它修出来,应该就好了,没这个,cpu是不会正常工作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谢谢回复,BIOS各脚要么直通桥,要么过一个330电阻通桥,电阻又正常,对地阻值也一样,所以不知如何是好 ...

要干桥了

网友:
在图 纸上搜下就全出来了VCCIO

网友:
华硕主板上vccio应该是电源芯片发出吧

网友H:
P_VCORE_TONSET_10
这个电压有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P_VCORE_TONSET_10
这个电压有吗

谢谢你的回复,P_VCORE_TONSET_10电压有,和VCORE的一样,1.7V左右。

网友:
此板还是没有修好,等特有高手指点, 自己顶起。

网友:
io旁边左上角上有个cpu插入检测电阻,你查下电压正常不,电阻正常不

网友(2022-02-02):
拆801/803试试

网友(2022-04-13):
我咋感觉还是bios多大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