坑 无处不在

楼主(2021-12-15):
      米161301,不开机。         拆机发现电池没电,适配器无充电输入。
     Type-c摇一摇,充电灯突然亮了,故障锁定。
     重置Type-c接口,20分钟后,满心欢喜地开机......暗屏。
     无图纸无资料,既然暗屏,接下来当然是上屏接口。
     不测不知道,一测吓一跳,屏线接口座子有两只供电针脚不翼而飞
     打电话问客户,他说拿去售后检查过,那边让换主板,价格问题,然后就到了我这。
     接口座子不好淘,也没仔细去淘,就买了一把超尖镊子,换了两只上屏供电针脚

网友:
售后也做手脚啊,

网友A:
没有做更大的破坏,这个售后还不算太坏

txj

网友:
这种东西应该能立案,让丫的背个前科拉倒

网友:
售后就是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做更大的破坏,这个售后还不算太坏

你猜,是不想还是不敢?

网友:
官方售后也干这事儿? 大跌眼镜啊

网友:
重置TYPe_c接口啥意思啊  重新换一个吗?@txj

网友:
售后也不可信呀!

网友:
现在有很多售后也是找外面的人帮忙修的,售后只能换配件,不会维修的。可能是拿到外面别人动了手脚!

网友:
哈哈 感觉售后不至于特意搞坏两根屏线针脚吧

网友:
edp接口,我是经常干

网友:
售后才不会修板,都是换部件

网友:
售后真的主板要维修,就是给外面的维修店的。

网友:
售后都是不动焊的,只会换整个配件!

网友:
售后确实不靠谱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遇到一次 ASUS 。送售后要换板子。拿到 BIOS芯片没有了。 找了一个刷上。OK 。你说他们是不是忘记装了。

网友:
首先确认一下客户去的售后真的是售后么

网友:
我猜不会是小米干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