音响左声道和右声道只有一根线连接

楼主(2021-12-15):
音响 左声道 和 右声道  只有一根线连接在一起,不是应该 有左右声道区分吗?  音响只有低音,高音没有,

网友:
一看就是杂牌的能响就行了

网友:
这种线好像是双芯带屏蔽的那种吧,正好能实现左右声道共用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