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Nova7开机进不了系统卡LOGO故障维修

楼主(2021-12-16):
华为Nova7开机进不了系统卡LOGO故障维修

  大家好:欢迎观看迅维案例分享,首先感谢迅维技术组赖师傅提供实例素材。

  机器型号:华为Nova7
 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台华为Nova7的维修思路。

  客户描述:手机摔落后,开机卡在LOGO界面,进不了系统,一直重启,然后到恢复模式。

  故障表现:开机卡LOGO重启,2-3次之后,进入恢复模式。

  测试结果:手机能正常开机,到华为LOGO的时候卡主,自动重启2-3次后进入恢复模式。

  故障分析:一般情况手机卡LOGO重启,都是因为手机开机自检过程中,出现I2C相连设备异常导致的。

  首先,我们排除外配问题,断开外接设备或者更换外配进行测试。

  并且打开鑫智造图纸软件,找到CPU相连的所有I2C总线,并且测量I2C线路阻值是否正常。

华为Nova7开机进不了系统卡LOGO故障维修 图1

  在排除外配的过程中,我们发现尾插排线不扣的情况下,手机是可以正常进入系统的。但是我们测试尾插座子的阻值却是正常的,那么问题肯定在小板上面。

华为Nova7开机进不了系统卡LOGO故障维修 图2

  过对小板进行测量,发现小板的1.8V短路,使用1.8V烧机,发现触摸连接座子旁一颗电容短路,抠掉电容后,故障恢复。

华为Nova7开机进不了系统卡LOGO故障维修 图3

相关阅读:
华为Nova 7开机亮Logo重启故障维修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96015-1-1.html

华为Nova7手机突然花屏故障维修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99332-1-1.html
本案例由(迅维技术组赖师傅)提供
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、电脑/笔记本板卡、数据恢复、平板等维修业务。免费检测,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。
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
自助查询,自助下单:http://sz.xw360.com/

网友:
太厉害了!谢谢老师分享

网友:
谢谢老师,又学了一招 感谢

网友:
感谢分享技术知识。

网友:
我有一个这种问题 一会看看

网友:
太厉害了,感谢老师分享!

网友:
手机没搞过学习下

网友:
热成像还是好

网友:
可惜目前海思停产了

网友:
为啥摔完会短路?而不是断路

网友:
故障分析:一般情况手机卡LOGO重启,都是因为手机开机自检过程中,出现I2C相连设备异常导致的。

这句是重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