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USB EC信号问题,

楼主(2021-12-16):
按开机键触发,这个2和六脚,都有3.3V,第二脚稳定3.3v,10秒后掉电。这个susbec信号,会从0跳到2.8V,然后迅速回到0V,是不是后端用这个SUSB EC作为开启信号的部分电路,存在短路?造成开启信号被拉低?还是有别的问题,造成电路保护了?

网友:
手机电路 没见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