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板卡资料]
H81主板工作流程

楼主(2021-12-16):
H81主板工作流程简述
1、  没插电源前,由3V纽扣电池经过电路转换给桥的RTC电路供电
23V电池经过电路转换,经过CMOS跳帽,给桥提供高电平RTCRST#
3、  桥给晶振供电,晶振起振,产生32.768KHz给桥

4、  插入ATX,紫线输出5VSB
55VSB一般经过稳压器转换,产生3.3V深度睡眠待机电压给IO和桥(VCCDSW3_3
IO检测到电压正常后,发出深度睡眠待机电压好给桥(DPWROK)
桥发出SLP_SUS#控制产生主待机电压(VCCSUS3_3)
主待机电压供给PCIE槽、网卡、IO、桥

6、通常,IO检测待机电压正常后,发出待机电压好(RSMRST#给桥

7、触发开关,进IO

8IO发出请求开机信号给桥(PWRBTN#

9、桥发出允许开机信号SLP_S*#,其中SLP_S3#IO

10IO拉低ATX的绿线(PSON#

11、电源输出12V/5V/3.3V/-12V...

125V转换为内存主供电1.5V,内存主供电经过稳压器产生内存负载供电0.75VVTTDDR

13、内存供电降压为1.05V桥核心供电
141.05V桥核心供电正常后,控制产生桥的数模转换模块的供电1.5V
15、桥1.05V供电正常后控制产生CPU供电H8X一般都设定为VBOOT=1.7V

16CPU供电芯片发出信号给桥的SYS_PWROK

17ATX电源延时发出灰线的PGIO

18IO检测各路电压和ATXPG正常后,发出PG给桥的PCH_PWROKAPWROK

19、桥的25M起振,桥读取BIOS

20、桥发出时钟信号,桥发出PROCPWRGDCPU

21CPU发出SVID信号给CPU供电芯片

22CPU供电芯片调整CPU供电到CPU需要的真正电压值

23、桥发出平台复位PLTRST#IOIO发出复位给网卡、PCIE
24、桥发出CPU的复位PLTRST_PROC#
25CPU开始工作,通过桥读取BIOS,开始自检跑码

学习主板和显卡维修,可以报名我们的远程课程

网友:
饼神发的东西还是那么有料!

网友:
笔记本的还是台式机的

网友:
谢谢分享,复习了,不然有些步骤都不记得了

网友A:
饼哥,我想请问下,因为遇到好几例这样的了,PLTRST#都正常了,CPURST也正常了,可是不跳码,关键是CPU的几个VID都没有波形,按照时序,CPU发出VID给VRM芯片后,VRM把CPU核心电压调查到真正的正常值,然后才有后来的RESET信号,可是我遇到好几例都是复位都正常了但是VID 却没有波形或BIOS无波形的,能帮忙解答一下吗?谢谢饼哥多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饼哥,我想请问下,因为遇到好几例这样的了,PLTRST#都正常了,CPURST也正常了,可是不跳码,关键是CPU的几 ...

有无reset跟有无svid没有必然关系

网友:
感谢大神分享,技术又上前一步了

网友:
太厉害了,有机会一定上迅维学习一下

网友:
感谢饼哥分享,太好了

网友:
有机会一定上迅维学习一下

网友(2022-02-04):
集显电压在内存自检后 产生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