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67主板是否可以添加微码支持3代全系CPU

楼主(2021-12-16):
     最近收到一块Q67的工控主板,发现只能支持2代CPU,用MMTOOL查看微码只有3个06A7,06A6,06A8,ME的版本为7.1.10.1065;而支持三代U的H61主板的微码为4个06A5,06A6,06A8,06A9,ME的版本为8.0.3.1427。所以有个想法是提取微码添加到BIOS中,在更新ME版本是否可以正常使用3代U。请大佬们指点!提取核添加微码不懂,纯业余搞搞玩!

Q67

H61

网友A:
业余玩玩的,整这么复杂的东西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业余玩玩的,整这么复杂的东西

自己下载了微码也添加了,ME版本也更新到8.0版本了,可是合成后的BIOS刷机,风扇已转一停,无法亮机,完美失败!    还得各位大佬指点迷津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业余玩玩的,整这么复杂的东西

最近没什么业务,闲的慌,没事就自己玩!

网友(2022-01-15):
好像网上有实验的,自行添加微码的方式不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自己下载了微码也添加了,ME版本也更新到8.0版本了,可是合成后的BIOS刷机,风扇已转一停,无法亮机,完美失败!    还得各位大佬指点迷津!

哪里出问题了,按理是这思路对啊

网友(2022-10-22):
大佬会给phoenix efi bios添加微码吗

网友(2024-09-26):
有折腾精神

网友(2025-01-05):
有没有尝试过把微码3个06A7,06A6,06A8,替换成4个06A5,06A8,06A9,其它的不做改动

网友C:
感觉要把微码和识别码都改了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感觉要把微码和识别码都改了才行

多谢回复!这倒是一个思路,但是识别码如何修改呢?

网友(2025-03-29):
ME的版本怎么升级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