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品牌机能直接用别的电源吗

楼主(2021-12-16):
戴尔品牌机能用别的电源吗,学校的戴尔主机主板供电是8pin,能用别的电源的显卡6+2供电或者CPU4+4供电吗,我搜了一下看着可以,有大佬试过吗

网友:
接口定义要看一样不

网友:
量一下电压,对的上应该就可以改起来用的。

网友:
可以,遵循atx电源规范

网友:
不可以,不同用途的接口,你都插不上,,,

网友:
一些不行。电压都不一样

网友:
一般可以,只要功率够就可以

网友A:
不能,别瞎玩,烧了就麻烦了,品牌机现在用的是12v电源,和普通电源不一样,你要是拿显卡12v改还要改绿线不然没法按电源键开机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能,别瞎玩,烧了就麻烦了,品牌机现在用的是12v电源,和普通电源不一样,你要是拿显卡12v改还要改绿线不 ...

怎么改啊大佬?量了另一个好的电源,主板供电好像有6个12V,一个地,还有一个7.5v左右?能自己接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怎么改啊大佬?量了另一个好的电源,主板供电好像有6个12V,一个地,还有一个7.5v左右?能自己接吗

建议在x宝上买转接线。

网友:
能插上就可以,插不上淘一个

网友:
不能用...和普通电源不一样.....最好找一个品牌电源

网友:
改下应该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