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战神Z7系列系统CPU温度高求大神指点。GK7CP6S

楼主(2021-12-16):
I7-9750H CPU+1660TI显卡主板原问题是3V大短路。桥也坏了。换桥后开机正常,但打开一个网址,鲁大师显示CPU温度上80度了。
怀疑南桥没焊接好,也重新值球再焊接。还是原问题。
本来以为CPU已坏了,但用测温枪,开机15秒左右是实测CPU温度才40-50度左右。(没装扇热铜管测试)
所以还是不死心,目前笔记本已经回收回来了
说来惭愧因为当徒弟的时候感温信号完全没去学习
求大神指点是修这个THRMTRIP感温信号(这个信号电压怎样时候是正常)附图片
还是还有别的信号影响也会,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

网友:
图片上传错了

网友A:
这信号整条线就那么一两颗电阻,排除了就剩cpu和桥了,测电压没用的,就算看波形没那实力也看不出个所以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信号整条线就那么一两颗电阻,排除了就剩cpu和桥了,测电压没用的,就算看波形没那实力也看不出个所以然

应该是CPU也有问题~将就用算了

网友:
支持以下我选择我喜欢

网友:
铜管坏了,末端不导热吧

网友:
同方产品 ,80度,游戏不卡就行

网友:
能用就行,要么搞搞CPU供电,滤波。

网友:
这80度不是很正常?试试hp十代集显的那才高,打开个网页100度

网友:
楼上说的也对,散热铜管温差大,不导热CPU温度也会很高,风扇还呼呼直吹。

网友:
用风枪先测试下 散热器导热效果 没有问题  感觉u多

网友:
系统下测温比实际温度高,我碰到过 bios导致的

网友:
各位大佬众说云云  解决了吗?

网友B:
i7 CPU温度本来就很高,如果使用一切正常   还是别折腾,除了超低功耗的  哪个不热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7 CPU温度本来就很高,如果使用一切正常   还是别折腾,除了超低功耗的  哪个不热

是的,当正常使用就行,应该是扇热铜管老化

网友:
80度正常,接电源会超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