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显卡GTX1070TI 运行程序黑屏

楼主(2021-12-16):
七彩虹显卡GTX1070TI 能开机进系统,驱动都正常,不管运行鲁大师,还是3DMARK,还没完全进入就黑了,
跑MATS如图,各位老铁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路过的老铁给指点下。谢谢

网友A:
大概供电!每个电感波形正常,就把核心电容全换了,再不行报显存电容全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概供电!每个电感波形正常,就把核心电容全换了,再不行报显存电容全换了

感谢指导,刚才核心和显存供电都并了一排电容。故障依旧。。

网友:
等大神来回复

网友B:
大概率核心废了,修好说一声,遇到过,没修好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大概率核心废了,修好说一声,遇到过,没修好!

没修好,客户天天催,给退了

网友:
BIOS坏了也可能出现这个情况

网友:
供电缺相?报错很有规律

网友:
以前也修到过,更换核心好的

网友:
我觉得再并一组

网友:
等它黑屏的时候才能测出来电压正不正常。

网友D:
先降频试试看,以前遇到个这个故障,电容全都更换都不行,核心加焊也一样。结果把BIOS核心何显存降了10%,就一切正常了。。。一般遇到这个故障先用示波器打每组供电MOS管波形,正常情况下换电容,还是不行干核心,还是不行BIOS降频,三板斧干完不行当料板。。哈哈哈

网友:
我也是相同问题,跑测试或者游戏黑屏后重亮显示驱动掉了,甜甜圈测试又正常,只好死马当活马医换电容看看了,不然就只能怀疑核心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先降频试试看,以前遇到个这个故障,电容全都更换都不行,核心加焊也一样。结果把BIOS核心何显存降了10%,就一切正常了。。。一般遇到这个故障先用示波器打每组供电MOS管波形,正常情况下换电容,还是不行干核心,还是不行BIOS降频,三板斧干完不行当料板。。哈哈哈

bios怎样降频 求指导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修好,客户天天催,给退了

你这个检测显卡软件版本低   检测不准的!!你的换显卡测试软件  400版本  你的368版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先降频试试看,以前遇到个这个故障,电容全都更换都不行,核心加焊也一样。结果把BIOS核心何显存降了10%, ...

请问怎么把BIOS核心显存频率降低10%?用什么软件还是改写的BIOS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