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解,r9270显卡,花屏,

楼主(2021-12-16):
新手求解,r9 270显卡,花屏,屏幕两条红色大竖条,g通道显存报错,测试检测点标记的两个点一个800多一个600多,其余检测点350左右,是不是核心的问题,有没有师傅懂得求告知!

网友A:
只要不是RX系列这种新卡,只要是花屏先干核心准没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要不是RX系列这种新卡,只要是花屏先干核心准没错

热风枪吹的话,核心包了高温胶带,风枪设置多少度,几档风

网友(2022-03-22):
先显存后核心   报错的显存先换下

网友:
拆显存打点基础炒作
懒人直接加焊核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