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上电风扇转,无显示,BIOS有片选波形

楼主(2021-12-16):
主板上电,风扇转,CPU有温度。
用的是七代U,DDR4内存,CPU主供电有1.1V左右,集显供电0.129V,PCIE和内存供电都有,但是没有显示。
图中是抓的BIOS一脚片选,就这么多波形,然后就一直高电平了,求助大家可能的故障原因

网友:
看电流插内存不插内存有没有区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