讯景RX560 4G战狼版重启后黑屏

楼主(2021-12-16):
讯景RX560 4G战狼版,开机正常,重启后黑屏卡B2,断电在开机又正常了,就是重启后黑屏卡B2,显存换了两个,显卡显存用MATS测试PASS没毛病,BIOS也刷过了,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故障

网友A:
加焊没用,必须重植核心,包治这个病。没有为什么,修过几张,都是这样。

网友:
好的,谢谢了,我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加焊没用,必须重植核心,包治这个病。没有为什么,修过几张,都是这样。

加焊不稳定吧,A卡返修率太高,花屏不直接不修,

网友:
BGA虚焊,重植核心或者更换核心可以解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加焊不稳定吧,A卡返修率太高,花屏不直接不修,

要重植核心

网友(2022-06-04):
换显卡的电源管理芯片NCP81022,这个显卡有个毛病,就是它的第一组核心供电爱掉电,有电压没有波形,只要一掉电就黑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