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求助!求助

楼主(2021-12-16):
矿卡其它都正常,就是没有算力,什么问题?

网友:
肯定挖矿挖坏了。返给厂家吧

网友:
这个没见到过,处理其他图形数据正常不

网友A:
刷BIOS试试,或者是不是设置调整过频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BIOS试试,或者是不是设置调整过频率

原版和矿版bios都不行,频率也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