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60 4G 维修 附UP1633引脚定义

楼主(2021-12-16):
接外地客户的一片显卡 960  4g ,客户说只是维修人员没有电路图,本以为轻松捡漏,结果修了个寂寞。
接到显卡的图片。

看到这个情况,立即拍了视频给客户,征求客户意见后,继续往下修。核心供电的up1633主控断了32 和38 引脚。全网找了一下电路图和一些专门查芯片的网站也没有。难不成又出跑线,画草图,这段时间根本没挣到什么钱,更加没那个耐心。于是找在这个显卡上找关键字,这个关键字在金手指位置。

就是这个M65L ,打开鑫智造搜。现在更新了,搜的速度真的好快。可惜没有以前那么多图纸了。

一个一个的找,总算找到UP1633

32 和38 没有外接线路松了一口气。直接重新焊上。
然后把这个芯片的VID 发上来。

重新焊好芯片后。发现5V 电压偏低,换了一个1117 ,5V 正常了,没有显存供电和PCI供电。于是又去拆控制芯片,不拆不知道,一拆吓一跳。

这两个芯片根本不是供电芯片。还好G 级没悬空,显存供电阻值和PCI供电阻值无明显短路。
u10 根据反馈电阻,我很快确定了芯片的型号

接下来就是这个显存供电芯片了。这个芯片型号众多,根据经验先跑出反馈电阻阻值,然后用欧姆定律反推一下。

因为手上没有一样的芯片,所以手动改变了一下电阻,同时把那个可调电管了场管给拆了。把电压固定在1.6 V
然后开机。

开机没显示,于是切换为集显。集成显卡下,没读到BIOS

然后用示波器去测片选信号。显示器上居然是一条1V 左右的直线。这个正常是一个上拉为3.3 的电压(1.8 的芯片,就是1.8 的电压)。修到这里知道,白忙了。万用表打了下二极体值,发现1 和5 脚值都几乎对地短路。至些维修结束。唉,维修不易,尤其是我这样的入行菜鸟,各位同行如有不修的“剩菜残汤”,还望手下留情,给我留点,先谢谢各位。

网友A:
低端显卡要不上价格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低端显卡要不上价格,

我只修中低端显卡

网友B(2022-03-25):
楼主您好,PEX供电芯片 U10是什么型号?

网友C:
楼主 960木有1.8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您好,PEX供电芯片 U10是什么型号?

参考型号,实际型号以实物为准,万一弄错,不要找我麻烦,谢谢。因为我这图也是乱找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 960木有1.8电压

960 没有1.8 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