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-M LX3 R2.0触发亮机掉电

楼主(2021-12-16):
碰到一个主板华硕P8H61-M LX3 R2.0,故障是能触发,过几秒听到小喇叭“滴”的一声后一秒内就断电,再触发又是一样的情况。多次测试发现“滴”声出现的时候,显示器信号灯从无信号的橙色变为有信号的绿色,但是还没看到画面主板已掉电,显示器灯又变橙色。拆下主板测试故障一样,拿掉内存不掉电,并且有“滴滴滴”报警声。我的思路是能有“滴”一声,说明跑马并且点亮了,只是掉电快看不到开机画面。所以认为几大供电应该正常,不然不会跑马,简单测了待机和VTT内存 还有cpu,甚至滴声的时候显卡供电也出了。刷了官网CAP改的BIOS和论坛下的都一样。后来又测温控THERMISTOR 10K 也正常(电压是1.9V),看图纸分压计算正常。请问大师傅们帮我把把脉,再要查什么信号?pq61的1脚0.26v,3脚1.05v.

网友A:
桥的显示模块电压正常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桥的显示模块电压正常不?

请教一下该电压是什么标识?

网友:
视频接口的比如VGA

网友:
VCORE或GFX工作条件不满足

网友B:
集显供电问题   你插一个独显看看掉不掉电

网友C:
楼主搞好了吗 搞好了请分享一下思路和坏在什么地方 还有就是换CPU试没

网友:
温度异常吧???查下USB 供电

网友:
拆下主板测试故障一样

网友D:
我遇到一片华硕B85的跟你的情况一样 ,后来是修好是桥旁边的三极管问题 。忘记是什么信号了 。大概情况就是D级有3.3V  G级也有电压,正常情况下S级应该是3.3v 实测只有 1.9V  .把三级管换掉就正常了  。具体的不记得 。你可以测下桥旁边的三级管 试试 看看有无电压低的。希望对你有帮助。

网友(2022-01-16):
引用 网友B:
集显供电问题   你插一个独显看看掉不掉电

依然掉电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搞好了吗 搞好了请分享一下思路和坏在什么地方 还有就是换CPU试没

没修好,收进来了。空了慢慢研究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遇到一片华硕B85的跟你的情况一样 ,后来是修好是桥旁边的三极管问题 。忘记是什么信号了 。大概情况就是 ...

你那个是什么信号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那个是什么信号的?

记得好像是桥的3V转换供电问题,就是3vsb 转3v桥供电。没有完全转过来,测试只有2.1V,所以开机的时候桥供电不足。

网友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article-28278-1.html
有可能是温控掉电,你看下这个帖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