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x460 rx560 虚焊和BIOS

楼主(2021-12-16):
RX460 、RX560 我最近有修了5片。主要故障
跑3D 程序,运先一段时间后,掉驱动或者黑屏,黑屏重启后会卡B2 ,用集显扫显存不报错。正常开机的显卡,扫显存不报错。这个显卡主要故障就是虚焊,不是内部虚焊,就是芯片与PCb 之间的虚焊,加焊可以吗?不可以,我修好4 片显卡,我都加焊过再重植的。加焊后都不能解决问题或者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
主要故障

开拆,因为风嘴用小了,温度要调低一点。

然后拆下来

那天没钢网,闲的无聊,不用钢网植了个球。

植好

焊盘处理好

焊好

第一片处理完
第二片显卡,显存有掉点。

焊接好

然后其它的都是这样焊就可以了。bios 网上都有下载,不过为了挣点下载分,所以也就发出来了。

rx560bios

4604g.rom

网友A:
掉驱动解决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掉驱动解决了?

我重植后,都解决了。

网友B:
楼主,我有一张r9 380,掉驱动,应该是显存虚焊,能认卡跑tserver直接灰屏,是要用集显跑独显的代码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我有一张r9 380,掉驱动,应该是显存虚焊,能认卡跑tserver直接灰屏,是要用集显跑独显的代码吗?

用独显灰屏的,等一段时间不出结果,用集显也不一定会出显存测试结果的。

网友(2022-03-04):
没看懂,到底是啥问题

网友(2022-04-24):
A卡肝核心,不行就重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