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接到一台苹果A1502,板号

楼主(2021-12-16):
今天接到一台苹果A1502,板号:820-3476-A的机器,客户说风扇噪音太大,而且连续不断,请帮助解决。打开后盖,发现一开机风扇就转,紧接着转速越来越快,噪音也越来越大。跟客户说可能是温控导致要订材料需要时间,报好价格留下机器和联系电话。客户走后开始进一步研究了。习惯性地逛了一圈论坛和百度,有人说温控导致,有人说换根触摸板的排线就好,还有人说EC或BIOS甚至还CPU问题。参考一下,还是老老实实走常规吧。
        拆下散热片,去掉差不多干了的硅脂,换上新硅脂,给风扇加油性清洁剂,安装好发现故障依旧。拆开主板,打开电路图,量了有关电阻和Q6060,也没有发现特别异常,装好板子,插好所有排线,再次上机,通过万用表发现风扇1脚为恒定5V,2脚一开机由0.5V慢慢上升,最后到5.03V不动了,此时风扇也是狂转不止,3脚GNG,4脚电压为1.67V。到这里我想如果再按常规继续下去的话,会有很多麻烦,搞不好会故障扩大,何不简单尝试维修一下呢!先绝缘2脚,此时1脚5V不变,4脚由原来的1.67V变成3.3V,此时风扇开机不动了,好久不动。把4脚绝缘呢?开机一试风扇转速很平稳,跟原来一样。此时再测风扇排线接口,1脚5.17V,2脚0.63V,4脚为3.34V。这里我也就搞不懂了,4和5脚都绝缘了,为啥排线上还能测出3.3V呢?反正2脚电压没再继续飙升应该就可以了。机器休眠时,风扇就停下来了,敲下键盘屏幕亮了风扇立马平稳运行,烤机几小时没啥问题,至此维修结束!此帖没啥技术含量,望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参考一下。

网友:
这样解决就是不能长时间高负荷,

网友:
这根本没解决问题,

网友:
这种就怕运行大程序的时候散热跟不上

网友:
这样的话高负荷的时候肯定不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