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B250M-POWER 供电异常

楼主(2021-12-16):
GA-B250M-POWER 供电异常

1、测量VCCIO供电为0.2V,测量2_5LEVEL电压是0.5V左右;
2、测量IO输出的2_5LEVEL的供电对地值为0.018左右,发现异常;
3、拆除IO旁边的电容问题解决;

GA-B250M-HD3 r1.0.pdf

网友:
楼主很细心,电容短了

网友:
思路正常 认真

网友A:
怎么知道是电容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知道是电容坏了

先易后难,先拆电容后拆芯片

网友B:
请教大家,现在维修这种B250M或者B360M的主板,一般报价是多少?我报150,价格合适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请教大家,现在维修这种B250M或者B360M的主板,一般报价是多少?我报150,价格合适吗?

你牛逼  我们这修一下就是 50 元 网吧拿来修的就更要不起价钱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牛逼  我们这修一下就是 50 元 网吧拿来修的就更要不起价钱了

50元!谁去搞,有毛病啊!现在青菜都多少钱一斤了,维修还报10年前的价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牛逼  我们这修一下就是 50 元 网吧拿来修的就更要不起价钱了

第四代的主板我给同行报价都是60起步,第三代的主板都是40起步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教大家,现在维修这种B250M或者B360M的主板,一般报价是多少?我报150,价格合适吗?

我现在接同行维修,全部涨价,第四代主板H系列报价40,B系列报价60或者80,Z系列100到150之间。给客户报价翻一倍。

网友:
有图纸维修就好点。

网友:
一开始是什么故障?跑什么码?掉电重启?

网友:
秒杀帖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