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502 13寸pro 系统以重做过还是没解决

楼主(2021-12-16):
朋友拿过来一个A1502笔记本让给做下系统,说插上手机总是显示连接然后就断了这样反复显示。连了断连了断,重做了苹果系统也是一样,插U盘没事。做个windows系统镜像可以正常走完但重启后卡在准备就绪一直转圈进不去。

网友A:
换数据线吧,还有就是用自己手机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数据线吧,还有就是用自己手机试试

换数据线跟设备再做系统前都试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