邵阳(E49L)报错

楼主(2021-12-16):
各位老师救救急,我遇见一个联想(邵阳E49L)风扇报错,电脑开机以后风扇狂转,然后就掉电关机,我把温控2103芯片换过风扇换的是原装的,BIOS也刷过还是报错不知道老师有没有高招,电脑板主板型号是(11310-1LSS-1 MB)

网友A:
查一下CPU供电电感旁的热敏电阻是不是坏了。

网友B:
搞定没有?没有老师觉得换机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一下CPU供电电感旁的热敏电阻是不是坏了。

我是新手不知道那个是热敏电阻,老师你有没有微信,我给你拍个图片过去你看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搞定没有?没有老师觉得换机吧

没有搞定,我看了2#cpu供电电感旁边,说热敏电阻事,我看了一下几个电阻没有事情

网友:
也要查风扇转速反馈信号到EC是否正常